[STM32F1] ucGUI+触摸屏移植(做过的大虾帮帮忙)

楼主(2014-06-06):
          首先,各位能进来看这张贴,我就比较感激了,因为又找到这个有共同爱好的同胞兄弟,就此谢过!废话不说了,嘿嘿!!!         我最近在做stm32f103zet6,显示屏采用XPT2046驱动的4.3寸TFT屏。显示部分已经调好了,但是在移植触摸屏的时候出现了坐标不准的问题。

          我移植的过程及相关代码如下:
           1.打开了触摸屏支持 #define GUI_SUPPORT_TOUCH 1
           2.根据读出来的AD值,修改四个参数。GUI_TOUCH_AD_LEFT,GUI_TOUCH_AD_RIGHT,GUI_TOUCH_AD_TOP,GUI_TOUCH_AD_BOTTOM,分别是屏幕最左边的x坐标,最右边的X坐标,最上面Y坐标,最下面Y坐标;
            3.显示出鼠标,但是老是不准,相差好远啦!
          部分代码图片file:///C:\Users\Us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49407387\QQ\WinTemp\RichOle\L9080@D@M18[_B{34H33Z@D.jpg如下:

触摸屏驱动

触摸屏驱动

main函数

main函数

            各位帮我看看吧,看我哪里做得不对,导致触摸不准!

网友A:
1. ucGUI在使用前,先有个校准的过程。记得是会显示5个点(上下左右和中心),并要用户点击以进行校准
2. 显示出鼠标,但是老是不准。具体是怎么回事? 是点击哪个位置不准?
3. 用的是电阻还是电容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ucGUI在使用前,先有个校准的过程。记得是会显示5个点(上下左右和中心),并要用户点击以进行校准
2.  ...

能留QQ吗,我把代码发你帮我看看先!
1. ucGUI使用之前,我是做过校准的,只是目前没有将校准值存起来而已;
2. 点击哪个地方都不准;
3,电阻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留QQ吗,我把代码发你帮我看看先!
1. ucGUI使用之前,我是做过校准的,只是目前没有将校准值存起来而 ...

1. 感觉是校准值没有用上?
2. 如果不用ucGUI,电阻触摸屏用下来基本上准吗?

网友B:
这个是哪个厂家的开发板例程啊?

楼主:
这是屏厂商提供的,不是开发板

网友C(2014-07-12):
可以自己写个函数,把上下左右的点的值读出来,,然后直接用GUI里面的触摸屏校准。。

网友C:
不懂Q我。。982166720

网友D:
楼上的兄弟,我是按照网上的移植步骤来的,我的触摸不能移植成功,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