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可以直接烧死JTAG吗

楼主:
我知道STM32的JTAG可以被失能,但一般被disable后还可以恢复。我想知道JTAG口能否被永久性搞死.如果能,希望能告知具体方式。

网友A(2014-06-06):
STM32可以直接烧死JTAG。但是这个功能在新的F0、F4系列才支持,老的F1系列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可以直接烧死JTAG。但是这个功能在新的F0、F4系列才支持,老的F1系列不支持。 ...

那是具体在代码中做还是下载软件中比如ST Utility中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具体在代码中做还是下载软件中比如ST Utility中做?

记得通过改option byte来实现,在代码中做或者通过下载软件中比如ST Utility 都可以。

网友B:
F2系列支持吗?

网友C:
//这样试下
RCC->APB2ENR |= 0x00000001; //开启afio时钟
AFIO->MAPR = (0x00FFFFFF & AFIO->MAPR)|0x04000000;          //关闭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通过改option byte来实现,在代码中做或者通过下载软件中比如ST Utility 都可以。 ...

Level1应该是一般的使能读保护,可恢复;Leval2应该是永久性失能Jtag.无法再恢复。由于不想报废芯片,没有尝试level2.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vel1应该是一般的使能读保护,可恢复;Leval2应该是永久性失能Jtag.无法再恢复。由于不想报废芯片,没 ...

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