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5 ADC 模拟看门狗超慢

楼主:
有的人项目,电源有时会超出5.5V,系统是用431做基准,当输入电压过高(431做基准较小)时进中断。但速度却慢到了3-5mS才响应。这是什么原因?
初始化ADC如下: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 REF_431_ADC,
   ADC1_PRESSEL_FCPU_D2, 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ADC1_ALIGN_RIGHT, ADC1_SCHMITTTRIG_ALL, DISABLE);
ADC1_StartConversion();

ADC1_SetHighThreshold(0xffff);
ADC1_SetLowThreshold(470<<6);
ADC1_ITConfig(ADC1_IT_AWDIE,ENABLE);
中断程序如下:
void ADC1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22
#endif /* _COSMIC_ */
{
TIM2->CCER1 = 0;
LED4_ON;

su1a.mode = MIN_POWER;
}
波形如附件:上面的是LED4,下面的是MCU电源电压

网友A(2014-06-06):
电源电压稳定的时候也这样吗??

网友A:
顺便问下,你的优利德示波器用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
问题还是自己解决了,是中断时没有清标志,影响了下一次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你的优利德示波器用的效果怎么样?

很好用,虽然功能没安太信的多,但都很稳定,特别是单次促发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