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 运放 接交流信号

楼主(2014-06-06):
要用LM224处理一个交流信号(正负500mv),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这样可不可以啊,会不会所运放给烧掉呢?多谢

网友A:
单电源处理交流信号也是可以的,下面两种电路比较常用:

网友B:
看具体的电路,电路不对才可能烧器件。
如楼上所言,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完全可以处理交流信号,输入端要有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处理交流信号也是可以的,下面两种电路比较常用:

请问反相端输入那个电路中,R2上面的那个反馈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有两个作用,一是做相位补偿、二是形成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