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纹波 测量

楼主(2014-06-06):
手上有两个5V1A的适配器    一个好点一个差点   分别测了下纹波电压
好的适配器纹波电压如图1
差一点的适配器纹波电压如图2

请问  图2 的尖峰应该是纹波还是高频噪声呢      这个正常吗???

网友A:
第二个图的电源明显比第一个好。
你的测量方式可能有问题,建议看下Ti的电源纹波测量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图的电源明显比第一个好。
你的测量方式可能有问题,建议看下Ti的电源纹波测量文档 ...

是同样的测量方法     第一个电源好点   第二个图的电源才5块钱一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同样的测量方法     第一个电源好点   第二个图的电源才5块钱一个的

第二个是高频噪声;
第1个和第2个的峰峰值各是多少啊?

网友C:
第二个这种高速上升的边沿,可以贯穿被供电的整板,更难消除

网友D:
测纹波的时候示波器20M带宽限制打开,探头地线夹取下,套上专用夹具来测(自制也行),夹具上并接一大一小电容,通常是10uF//104.。。。
第二个图是探头耦合进来的噪声嫌疑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纹波的时候示波器20M带宽限制打开,探头地线夹取下,套上专用夹具来测(自制也行),夹具上并接一大一小 ...

请问并电容的目的是什么,,,我并了后发现他的纹波电压比不并的时候低一半。。。不并电容的时候测得的数据和适配器厂家给的纹波电压值是相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是高频噪声;
第1个和第2个的峰峰值各是多少啊?

第一个峰峰值在9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是高频噪声;
第1个和第2个的峰峰值各是多少啊?

第二个的  40-80之间   没超过10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图的电源明显比第一个好。
你的测量方式可能有问题,建议看下Ti的电源纹波测量文档 ...

可以给个文档链接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给个文档链接吗 谢谢

我也想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给个文档链接吗 谢谢

给个中文的
http://www.deyisupport.com/files/m/power_management/98.aspx
见第十三~十四页内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个中文的
http://www.deyisupport.com/files/m/power_management/98.aspx
见第十三~十四页内容 ...

: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并电容的目的是什么,,,我并了后发现他的纹波电压比不并的时候低一半。。。不并电容的时候测得的数 ...

滤波。
应该就是你测试问题了。
没有专用测试探头夹具,可将探头地线夹和探勾去掉,直接用探针和探针上面的地线环直接接触输出电容引脚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