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06):
为什么要用RCC->CR|=0x00010000,而不用RCC->CR=0x00010000 呢?

网友A:
|= 就是想将那1个bit置为 1啊!直接赋值的话不就把其它的bit改了嘛。。。。
|=   &=  一般都是位操作,置1 或 清0某一位!~

网友B:
这样不会影响其它位。

网友C:
或的意思是把相应位置位;
要是用等于的话,会影响寄存器其它位的操作;

网友D(2014-10-09):
为了不影响其它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