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timer的这两个寄存器--MOE和AOE究竟有啥用啊?

楼主(2014-06-06):
看了STM32的Advanced Timer的描述,不是很清楚MOE和AOE的作用,特此请教:
如果只使用一路输出,也就是CCxE和CCxNE只有一个设置为1,这种情况下需要enable MOE么?我看spec上面,只有讲到互补输出和死区时间插入的时候,才提到MOE这个bit,需要设置为1.那其他时候呢?需要enable MOE么?
多谢大家!

网友A:
必须置1,否则没有输出。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写MOE=1,也可以不写MOE,而是写AOE=1,那么它在下个UPDATE时自动置MOE=1

网友A:
如果两个都不写1,那么就不会有输出。

网友B:
可以参考下F1到F3的定时器资料,F4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