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D卡

楼主(2014-06-06):
采用ST官方提供的SDIO驱动,在初始化时上电识别不成功,返回“SD_CMD_RSP_TIMEOUT”。在线调试时发现配置完SD卡电压和控制时钟,发送CMD0后,死在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CMDSENT) == RESET,SDIO->STA的标志位一直处于SDIO_FLAG_CMDACT(Command transfer in progress)。调试时用的是自己的画的一块板,卡用的是1G Micro SD卡,我用同样的代码在一块开发板上测试SD卡没有问题。所以有可能是板子硬件上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不太懂怎么去测。目前不知道问题所在,希望论坛里的各位能够给予指点。感激不尽!
static SD_Error CmdError(void)
{
  SD_Error errorstatus = SD_OK;
  uint32_t timeout;

  timeout = SDIO_CMD0TIMEOUT; /*!< 10000 */

  while ((timeout > 0) &&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CMDSENT) == RESET))
  {
    timeout--;
  }

  if (timeout == 0)
  {
    errorstatus = SD_CMD_RSP_TIMEOUT;
    return(errorstatus);
  }

  /*!< Clear all the static flags */
  SDIO_ClearFlag(SDIO_STATIC_FLAGS);

  return(errorstatus);
}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时钟是不是有干扰;
降低速度看看;

网友B:
SD无响应,感觉硬件可能性比较大,示波器看看各线路有信号没,上拉状态对不?

网友C:
对比一下手册看下还有写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D(2014-12-08):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死在这个地方,我怀疑是分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