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有关分频器的问题,同样的程序却是异样的结果

楼主:
    我设计的是九分频的分频器,占空比为50%,在quartus 6.9编译和仿真都能得到结果,但是在modelsim SE 10.1c中却得到这样的

如果哪位能解释下这种情况和就我的程序给点意见,那就先谢谢了!:)

这是源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ivider IS
PORT( clkin   :  IN  STD_LOGIC;  --输入信号
      clkout  :  OUT STD_LOGIC  --输出信号
    );
END divider ;
ARCHITECTURE behv OF divider IS
SIGNAL temp: INTEGER RANGE0 TO 8;
BEGIN
       PROCESS(clkin)
       BEGIN
              IFclkin'EVENT AND clkin = '1' THEN
                     IFtemp = 8 THEN
                            temp<= 0;
                     ELSE
                            temp<= temp + 1;
                     ENDIF;
              ENDIF;
       ENDPROCESS;

       PROCESS(temp)
       BEGIN
              IFtemp < 4 THEN
                     IFclkin = '0' THEN
                            clkout<= '0' ;
                     ENDIF;
              ELSIFclkin'EVENT AND clkin = '1' THEN
                     clkout<= '1';
              ENDIF;

       ENDPROCESS;
ENDARCHITECTURE;

网友A(2014-06-06):
SIGNAL temp: INTEGER RANGE0 TO 8:= 0 ;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NAL temp: INTEGER RANGE0 TO 8:= 0 ;
试试~

阁下的语句明显语法错误,我源代码是SIGNAL temp: INTEGER RANGE 0 TO 8;,不知道为什么上传就变成那样了 RANGE0 TO 8;

网友B:
很高深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阁下的语句明显语法错误,我源代码是SIGNAL temp: INTEGER RANGE 0 TO 8;,不知道为什么上传就变成那样 ...

你给个初始值试试。

楼主:
求助版主:@GoldSunMonkey @jameswangchip @Backkom80

网友:
就是没有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