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RTC 供电的CR1220问题

楼主(2014-06-06):
用了CR1220(35mAH)给RTC芯片供电,RTC芯片数据表上的最大电池供电工作电流是1.5uA,
有10片板子放在箱子里存放了大概半年时间(没有通电),有5片板子上CR1220的电压还是3.0V,有5片板子上的CR1220只有0.1V,这是不是电池有问题,还是RTC芯片有问题。
CR1220正端接到RTC芯片的BAT脚,CR1220负端接到电路板地。除此之外电路板上没有其他器件连接到
CR1220上。在CR1220拿掉请况下,测量了CR1220电池座正端到负端的阻抗,有14兆欧姆。
多谢各位大侠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A:
1、你的RTC是否需要配置
2、既然有电池座,储存时电池为什么不取下来?
3、测过电池负载的阻抗,应该再测测有3V供电时,负载的电流,多测几块板看看。
4、有些劣质电池漏电会比较大

楼主:
多谢wh6ic大侠提的意见,
1、你的RTC是否需要配置
   RTC是TI的BQ32000,可以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池供电。
2、既然有电池座,储存时电池为什么不取下来?
   也是为了测试一下电池能用多久。
3、测过电池负载的阻抗,应该再测测有3V供电时,负载的电流,多测几块板看看。
   测试电流有点麻烦,需要把电池供电回路断开,再串进万用表,但是可以试试。
4、有些劣质电池漏电会比较大
   估计是电池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多谢。

网友B:
原则上芯片需要上电一次做配置后才能进入低功耗模式,否则会呈随机态。其次,注意电池品质。

楼主:
多谢chunyang,
我再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C:
一般RTC芯片在默认状态下是关闭,需要程序配置才可以打开,否则晶振是不振的。就是为了长时间存储,尽量减小电池的消耗
1.5uA的电流有点大,不知是否有集成CRYSTAL,可以尝试M41T62系列,电流典型值为0.3uA。

楼主:
从BQ32000数据手册看, 默认状态晶体是要振荡的.
在晶体振荡情况下,电池工作电流最大为1.5uA.

楼主:
M41T82确实电流消耗小,而且和BQ32000引脚封装都是一一对应的,有机会换成M41T82看看.

网友D(2020-04-11):
引用 楼主:
多谢wh6ic大侠提的意见,
1、你的RTC是否需要配置
   RTC是TI的BQ32000,可以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池供电。

电池长时间未使用,负极锂会和电池内残留空气氧化反应生成一层氧化物,阻止了电离子的运动,我们分析这种情况为电池钝化,一般用大电流刺激一下,可以破掉这层氧化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长时间未使用,负极锂会和电池内残留空气氧化反应生成一层氧化物,阻止了电离子的运动,我们分析这种情 ...

后来确认不是电池的问题,TI也承认这款RTC芯片电源部分有问题,电池放上去后,需要通下电,RTC芯片才能进入低功耗模式,否则耗电量远大于规格书中的1.5微安。

嗯嗯,感谢回复,学习到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池长时间未使用,负极锂会和电池内残留空气氧化反应生成一层氧化物,阻止了电离子的运动,我们分析这种情 ...

你好,你是做纽扣电池的么?可以加个好友。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你提到用大电流刺激一下,解决钝化问题,可是这种电池本来容量就几十mA,若真用这个方法,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这个大电流的刺激而没电了,或者消耗了大部分的电量。

@tyw :哈哈哈,老t叔这么一说我才看到楼主容量单位也是mA,是挺容易搞口误
tyw
@力佳纽扣电池 :哈哈,电子市场好多卖电池的都把容量简称为mA,所以就会产LZ这祥的疑虑.
@tyw :嗯嗯会消耗很大,1220是38mAh,最大脉冲电流在5mA,所以得一瞬间=-= 短路时间太长的电池,拆开内部隔膜都是焦煳状态
tyw
电池容量是几十mAh,一小时有3600秒呢.,瞬间短路不会消耗太大.
你好!我们是纽扣电池研产商,我的v:13545645651 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一瞬间短路一下就可以的,短路电流对纽扣电池来说就是大电流放电了,这种情况对电池的容量是不会有多大影响的。我们电池出厂检测电性能也会检测其短路电流的大小,查看是否符合出厂值大小,电池短路电流的大小也能反映电池的电性能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是做纽扣电池的么?可以加个好友。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你提到用大电流刺激一下,解决钝化问题, ...

你理解错了,RTC芯片需要通下电才能进入低功耗模式,不是电池需要通电,电池没任何问题.

楼主:
RTC芯片通电的时候,电池不耗电.只有RTC芯片断电的时候,电池才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