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异步电机最低空载电流一般为多大

楼主(2014-06-06):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电机, 不同功率和电压, 肯定不会相同, 但大体有个对应关系.
网上有很多电机空载的计算方法, 百度文库有 "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的计算", 可以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S4P3HAWh-ycMVyo72Eq
百度有**,你可以参考,计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