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的PCB中如何在区域中选中所有过孔?

楼主(2014-06-06):
我的板子在有很多过孔,现在打算批量修改一个BGA下的过孔,全选我会,查找相似对象就好,但是我想单独修改BGA下的过孔不知道如何选择,大家说说如何让按区域选择其中的过孔!!!

网友A:
查找相似>>所有相似过孔被选中>>鼠标点击空白处:所有选中过孔被取消>>单层视图下选择BGA下过孔>>ok,随便改le

楼主:
好吧就是在单层视图里的地层选择过孔!先给5分,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相似>>所有相似过孔被选中>>鼠标点击空白处:所有选中过孔被取消>>单层视图下选择BGA下过孔>>ok,随便改 ...

选中了如何批量修改参数呢?

网友B:
select选项勾下就可以改选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