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828使用求助

楼主(2014-06-06):
AD828正负15V供电,需要加散热片吗?我发现正负15V供电,需要加散热片吗?我发现正负15V供电芯片好烫啊。

网友A:
静态电流有15mA,因此+-15V供电要耗散450mW,Mini-DIP可以最大耗散1W左右,的确烫一些,不加也可以。
如果输出电流比较大,那会有额外的耗散,就需要加散热片了。
如果想耗散小一些,可以较低电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