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4-06-06):
TL082这么用可以正常工作么?

网友A:
有可能正常工作。
也有可能不正常。

网友B:
双电源运放, 用在单电源环境中, 总体上是可以的. 但要求输入信号要在一定的范围内.
具体范围, 看数据手册的共模输入范围的参数.

网友C:
可以;
但零点比较差

网友D:
TL082用作跟随器,能否正常工作取决于同相端的电平

网友E:
这个。。。
只能表示路过

网友F:
把想知道的提出来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正常工作。
也有可能不正常。

如输入信号都是正的就可以,否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