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硬件电路实现波形转换

楼主(2014-06-06):
图1          图2

请教大家如何通过硬件方法可以实现图1到图2的转换,万分感谢!

网友A:
典型的调幅波。
用三角波(第一图中红色信号)作为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源,三极管基极输入第一图中绿色信号并且幅度要足够三极管饱和/截止,三极管集电极用LC谐振回路作为负载,可以近似实现第二图中波形。这实际上是集电极调幅。
用模拟乘法器,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B:
这是射频通信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调幅波。
用三角波(第一图中红色信号)作为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源,三极管基极输入第一图中绿色信号并且 ...

感谢!
我就是用模拟乘法器仿真出来的,但是模拟乘法器好像都是12或者15v电源,我只能用3.3v供电。也尝试了用运放搭建乘法器,但没模拟成功。

网友C:
   附件电路,等幅正弦波通过增益受三角形波调制的运放块,就输出调幅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就是用模拟乘法器仿真出来的,但是模拟乘法器好像都是12或者15v电源,我只能用3.3v供电。也尝试 ...

只能用3.3V供电,你那绿色波形为负(横轴以下)部分怎么来的?使用变压器,还是电容耦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附件电路,等幅正弦波通过增益受三角形波调制的运放块,就输出调幅波。 ...

此方法,实际上是将FET作为一个可变电阻使用。记此可变电阻为Rv,那么Rf与Rv决定了运放的增益,从而实现调幅。
因为运放增益是1+Rf/Rv,Rv在分子中,故调幅线性不好,仅在一个小范围内可以近似认为线性,换言之,调幅度做不高,否则失真。
其实,用运放为FET供电,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3.3V供电,你那绿色波形为负(横轴以下)部分怎么来的?使用变压器,还是电容耦合? ...

只提供3.3V电源的一个模块。整个波形是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一个正弦波与三角波相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提供3.3V电源的一个模块。整个波形是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一个正弦波与三角波相乘) ...

用乘法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乘法器仿真?

网友D:
用VCA做,绝对可以,压控放大器,如AD603(记得不清楚,是ADI的),用过,以前用作为了稳定幅度的执行器而已。

网友E:
搞个模拟乘法器吧

网友F:
绿色信号整成方波,控制模拟开关对红色信号进行斩波,滤去高次谐波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