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屏蔽传输线问题咨询

楼主(2014-06-06):
想找一个传输线传送低频信号(3K-10KHZ的TTL),但是对传输延时有较高的要求。

我之前看了一些射频线,50欧姆的阻抗,对材料还有什么的要求

能推荐一些好点的传输线么。

网友A:
我觉得把你的一些要求找一家做线材的工厂问一下里面的工程师定制就能满足你的要求要了
精通硬件原理图及PCB设计、EMC,ESD整改,交友投分,切磨箴规:交流QQ:1764997887

网友B:
用5类网线或高频电缆即可,关键在于你的电路设计。电路设计得当,在距离不远的情况下,用普通导线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