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锂电池电量检测方案讨论

楼主(2014-06-06):
大家有没有精度高点的性价比高的电量检测方案呀,讨论一下吧。那个直接检测电压然后分为4个档的方案不要,最好是能和手机上显示的电量一样,尽量不要使用IC(一般这种芯片价格都比较高,就会提升成本)

网友A:
不用专用ic,就自己采样电流电压做安时积分吧。

网友B:
真的啊?我以为做成IC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呢。

网友C:
你以为手机用了电量IC 啊,根本没有
就是检测 电压 电流  电量完全靠的软件算法

网友D:
在电量计算方面TI的阻抗跟踪算法是目前准确度最高的,比电流积分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专用ic,就自己采样电流电压做安时积分吧。

是不是使用adc采集到实时的电压和电流后用软件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手机用了电量IC 啊,根本没有
就是检测 电压 电流  电量完全靠的软件算法  ...

是不是使用adc采集到实时的电压和电流后用软件进行处理?具体怎么处理啊?你有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量计算方面TI的阻抗跟踪算法是目前准确度最高的,比电流积分准。

那需要测量什么参数吗?具体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使用adc采集到实时的电压和电流后用软件进行处理?

你要求精度高,那就只能根据你特定的使用环境做大量实验,得到数据之后,安时积分与电压内阻修正。
没有资料,有资料你也用不了(使用环境不同),有资料也没有人会给你(别人大量实验才能得到的数据,都是汗水的结晶)。
很怀疑你不知道多高的精度叫精度高。

网友E:
除了环境区别,厂家、批次都会影响数据准确性。

以前和铅酸电池打过交道,发现预测电量可以说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