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仿真问题2

楼主(2014-06-06):
这个图,为什么发射极的直流电压(8.55V)要比基极的(7.34V)要高?

网友A:
有示波器,为何不看看各点波形?

网友B:
发射极在正半周向C1充电电流比较大,但R3比较小因此负半周电压拉不下来,因此发射极平均电压就比较高。

网友C:
是不是在饱和区啊,没有实现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