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调谐功率放大器设计求助

楼主(2014-06-06):
请教各位大师,有没有这方面的设计,我的要求是f=10.7MHz→放大10~20倍,负载50欧。有的话给一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下

谢谢:hug:

网友B:
参考二十年前的电视机中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二十年前的电视机中频电路。

嗯,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功率放大,只怕不能参照电视机中频,而应该参照短波电台功放

网友D:
这个频率,为什么要功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功率放大,只怕不能参照电视机中频,而应该参照短波电台功放

我们老师说75~105的可以用收音机测试,但是我的题目要求是10.7MHZ 的,现在没什么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频率,为什么要功率放大?

这个只是一个课程设计的要求而已,我也不懂:'(

楼主:
我的原理图是这样的,我怎样改才能符合我的题目要求呢?  f=10.7MHZ    放大10~20 倍    负载50 欧

楼主:
我买元器件该怎么买呢?

网友D:
高频功放如果没有仪器是不好定量的,你居然还要买元件,这个东西不好做,做起来谐波一大堆,只能凭检验试,记得我以前做调频功放时,用一个小电珠做负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功放如果没有仪器是不好定量的,你居然还要买元件,这个东西不好做,做起来谐波一大堆,只能凭检验试, ...

我就是要把这个电路给做出来啊。╮(╯_╰)╭   现在做这个振荡器不懂买,三极管不懂买 3DG21C  和2SC3355要哪个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把这个电路给做出来啊。╮(╯_╰)╭   现在做这个振荡器不懂买,三极管不懂买 3DG21C  和2SC3355 ...

错了,应该是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