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差检测电路请教

楼主:
请教各位一个电路实现如下功能:两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在0.1V以内输出端为低电平,输入端的压差高于0.1V输出端为高电平。
如果用双输入双输出的差分放大电路,输出端不能实现高低电平输出的要求,而且输出和两个输入端的电平高低有关,而不仅仅是输入端的电压差。
请各位指点一个电路,而且一定要能用三极管分立器件实现。

网友A(2014-06-06):
差动放大器->比较器。

“而且一定要能用三极管分立器件实现”
所有集成电路,都可以用分立器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放大器->比较器。

“而且一定要能用三极管分立器件实现”

不能用比较器吧?因为两个输入端无论哪端电压高,只要压差够大就要输出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用比较器吧?因为两个输入端无论哪端电压高,只要压差够大就要输出高电平。 ...

那就再增加一个绝对值电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增加一个绝对值电路好了。

http://www.hqew.com/tech/circuit/001003018_143662.html
感觉这个电路和我想要的电路一样,但就是看不清楚

网友B:
看了5楼电路,觉得可以简单些。附件电路是否合适。

楼主:
5楼的电路图看不明白,有没有人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5楼电路,觉得可以简单些。附件电路是否合适。

仿真中的压控开关,实际中还是得用电路来实现,实际并不简单,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为什么“一定要能用三极管分立器件实现”?
如果可以使用运放,我有个电路可以只使用一个运放,不需要差分放大+绝对值+比较,

网友D:
用放大+带A/D单片机能实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为什么“一定要能用三极管分立器件实现”?
如果可以使用运放,我有个电路可以只使用一个运 ...

主要是考虑成本,如果运放电路可以实现能给我个电路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放大+带A/D单片机能实现不?

这个方案不行,系统里没有单片机

网友D:
这个应给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成本,如果运放电路可以实现能给我个电路参考一下吗?

下面这个电路可以试试,但不如 差分放大+绝对值+比较 来得“稳定”,

网友E:
由2个施密特比较器构成的绝对值比较器。抗干扰强:

网友C(点评):
输出一直为高,不可行,

网友B:
附件古老电路的变压器,不知道省不省钱。

网友F:
找个比较器芯片,然后找出内部电路图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人呢?没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