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1上电读flash概率性出错

楼主(2014-06-06):
小弟用STM32做USB IAP升级,每次上电时会读取flash中某一个地址的数据,长度为一个字,根据这个数据来做不同的操作。现在发现,单片机有时会读错标志位的数据,有时概率挺高,重拔插20次出现6次,有时概率很低,重拔插50次,没有一次出现。困惑已久,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USB部分电源,电容加大点看看;
上电复位时间加长点试下;

网友B:
估计信号质量不好.建议多读几次,

网友C:
F4?那两个Vcap1和Vcap引脚对地电容接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那两个Vcap1和Vcap引脚对地电容接的多少?

VCAP1对地电容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部分电源,电容加大点看看;
上电复位时间加长点试下;

复位电容0.1uF,10K电阻上拉,用示波器看过复位脚的信号,时间应该是够的。

网友C:
读取Flash的CPU频率和访问Flash时的wait state匹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Flash的CPU频率和访问Flash时的wait state匹配么?

CPU频率84M,等待周期2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频率84M,等待周期2

可能硬件设计不稳定吧,和你PCB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硬件设计不稳定吧,和你PCB有关系;

我也怀疑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D:
可以看看是不是上电过程中的问题,如果是上电过程中的问题 那么板子的电源稳定性估计比较差。

楼主(2014-07-09):
具体原因没找到,在软件做了一些处理解决了这个问题。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E(2017-05-03):
您好~~我现在搞F103的IAP,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上电时读FLash的内容,会概率性出错。
你知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电源不稳导致吗?
你能大概说说你用什么软件方法解决的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