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 LED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4-06-06):
交流220V LED发光二极管

现在要做一低成本电器,用LED发光二极管来指示交流220V, 用电阻180k(1/8瓦)+ 普通LED发光二极管试了试,通电两天,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LED亮度很低,白天几乎看不清楚。

想减小电阻到150K,但担心烧坏LED发光二极管。

请问,不烧坏LED发光二极管的情况下,电阻最小可以到多少?

如果用电阻+二极管+LED,电阻可以用多大?谢谢

网友A:
电阻150k时功耗已经超过0.3W,因此采用1/8瓦电阻是不行的。
低成本也要考虑安全问题,不能让元件超限使用。

网友B:
一款电路的设计正确性,不能通过“试用2天”来验证,除非你就打算产品用几天
如果你不打算考虑产品质量对公司影响,怎么做都行
如果你是自己做着玩,挺好

网友C:
二姨家争论最大的电路,最最成熟的电路。

网友D:
想亮一点,就加个二极管,电阻可以放到100K,电阻最好用0.5W的

网友C:
“请问,不烧坏LED发光二极管的情况下,电阻最小可以到多少?”

取决于LED的额定电流,再降额0.2--0.5,可保LED无虞。如果仅仅为了指示220V的有无,1mA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姨家争论最大的电路,最最成熟的电路。

这个电路讨论过吗??给个帖子链接,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讨论过吗??给个帖子链接,谢谢

楼主既然对220V下R+LED感兴趣,不妨看看这个电路。
图中500欧100瓦电阻R2就是电热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讨论过吗??给个帖子链接,谢谢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504&page=2#pid4339074
https://bbs.21ic.com/icview-737004-4-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744124-1-1.html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讨论过吗??给个帖子链接,谢谢

9楼电路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

网友B:
;P,《产品质量法》还有这样刑罚——弹JJ

网友F:
上边电路有问题

网友F:
在H档位时,负半周绿管亮,正半周将被击穿,可能暂时击穿,可能永久损坏,不能这么用,红管有同样问题

网友B:
当然,他不知道这个电路对LED反向击穿电压要求高,要求应该达到160V,两个LED顺向串联,反向耐压就达到了320V,而220V交流电源电压幅度是310V,根本奈何不了这两只LED!

诡辩

网友B:
老2诡辩也得靠谱啊
第一你当这是在选用高反压整流管啊
第二320V额定耐压就敢直接上220V啊
第三俩160V是TM均匀分配吗

网友E:
***又忘了,市电是220V+/-10%,允许242V工作,正弦时峰值342V。这还没有考虑三次和五次谐波。
你那160V发光管就算能买到(很值得怀疑),市电电压升高时也要击穿。

真不知道160V耐压的发光管是哪家生产的。

网友F:
就这么一个电路没必要再争论,看看其他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然对220V下R+LED感兴趣,不妨看看这个电路。
图中500欧100瓦电阻R2就是电热毯。
...

半档L,
在负半周时,二极管D1被烧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然对220V下R+LED感兴趣,不妨看看这个电路。
图中500欧100瓦电阻R2就是电热毯。
...

.....
有嘛,半档L,负半周期的时候,电热毯都没工作,还指示个毛灯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然对220V下R+LED感兴趣,不妨看看这个电路。
图中500欧100瓦电阻R2就是电热毯。
...

哦。。。。
在半档L,正半周期的时候,两个串联的LED,被4007给短路了。。。。

对的。那么半档负半周期如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然对220V下R+LED感兴趣,不妨看看这个电路。
图中500欧100瓦电阻R2就是电热毯。
...

半档L负半周期的时候,电压全部加到了4007和两个LED身上,4007耐压高不会烧坏,两个LED可能会被烧糊!

所以后来***改口特别强调他那两支LED都是160V耐压的。***还说要2000元差旅费就帮我查去。
OK!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半档L负半周期的时候,电压全部加到了4007和两个LED身上,4007耐压高不会烧坏,两个LED可能会被烧糊! ...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半档L负半周期的时候,电压全部加到了4007和两个LED身上,4007耐压高不会烧坏,两个LED可能会被烧糊! ...

不过,耐压160V的LED是***最近两天才想起来的
当初***是这么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本来就是一个低端产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省钱,结果却要花费大价钱去寻找高压LED。。

这个电热毯双色LED显示,本来使用两支电阻,是可以工作的。***自作聪明,两支电阻改成一支,还自鸣得意地说“性能更好”,不知改坏改错了。
问题是花大价钱也未必能够找到。生产厂家从未将反向耐压作为LED工作参数来保证。

网友C:
LED反向耐压只有几V ,哪有几百V的。

网友C:
这里电路里讨论的LED都是热击穿,没有软击穿,都是实实在在的坏了。但是坏的LED也会亮。

网友C:
把这些LED拆下来测一下不就知道了,根本不用在这里争的。我以前做过这个工作。

网友H:
好激烈啊

网友I(2019-01-13):
这命题有歧义!
指示灯没毛病,但还有 ACLED 嘛,
跟HID的恒流不一样,LED必须是 固值恒流,而非平均值!

网友J:
150K的1/8W的电阻接个指示灯完全可以的额,灯的亮度还可以

网友K:
无极性电容限流降压,电阻限制通电瞬间电流,电解电容吸收通电瞬间大电流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