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常见故障检测方法

楼主(2014-06-06):
1、电子电路调试前的检查
1)检查印刷电路板的质量  主要是从外观上看铜箔有否断裂、板面有否腐蚀。
2)根据电路装配图焊接的元器件  焊接前应对元器件进行检测,其参数值应符合设计要求。焊接电阻、电容等元件时,元件的标志要朝上或面朝一个方向,以便于检查;焊接三极管、二极管等半导体器件时,尽量使焊点到管壳间具有良好的散热条件。
3)检查电路元器件的焊接是否正确  核对三极管、集成电路等器件的型号、管脚;检查电解电容器的极性是否正确以及变压器、整流电路的输出、稳压电源的输出有无短路现象等。
4)检查并测量电源的电压、电流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并测量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整机电流是否符合要求,集成器件的正、负电源极性是否正确,器件有否发热、冒烟等。
2、模拟电路的调试步骤与工艺要点
调试的步骤是先静态、后动态,其工艺要点如下 :
    1)测量各级静态工作点
    将负载开路,接通电源,测量各级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先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然后逐级测量各管的UBE和UCE。在一般情况下,若测得UBE=0,表示该管处于截止状态;若UCE=0,表示该管处于饱和状态。此两种现象均为不正常,需立即排除故障。
    最后检测输出端的直流状态,很多电路在静态时输出端的直流电压为零伏,若偏离零伏,则需调节有关元件使之达到零伏。
    2)动态测试
    接上信号源、负载和有关测试仪器,在输入端加上信号,各级电路的输出端应有相应的信号输出。调试时,可由前级开始逐级向后检测,这样容易找出故障点,以便及时排除。
   3)动态指标测试
    电路基本正常工作后,即可进行技术指标的测试。根据设计要求,逐一测试各项指标。凡未能达到要求的,需分析原因,并加以改进。
3、电子电路的故障、检测与处理
无论电子电路的故障复杂程度如何,一般都可以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检测:     (1)常用的检测方法
  1)直流电压测量法
    用直流电压表测量电路中的重要检测点和某些关键元件上的电压值,将其测量结果与正常值比较,从而判断出电路是否存在故障。
     此法的特点是不必切断电源和焊下元件,检查速度快,而且电路和元器件均处于实际工作状态。但如电路发生冒烟或跳火等现象时,应立即关掉电源,不能再用此法进行测量。
2)欧姆表测量法
此法分为通断法和电阻法两种。
通断法用来检查电路中的连线、焊点和熔断器是否有断路故障;电阻法用来检查元件的电阻值是否有开路和短路故障,也可用来检查电容是否开路、短路和漏电等。
此法的缺点是必须在设备停电状态下进行,而且应预先断开和被测量元件并联的支路。
3)示波器法
此法通常与信号源配合使用,是一种动态测试方法。测试时在待查电路的输入端加上信号,用示波器测试电路中各点的波形看其是否正常,从而判断故障之所在。
4)元件替代法
用完好的元器件代替可疑的元器件,以判断和确定故障点,这是在实际检查中经常用到的方法。
   (2)逐步接近检测法
    对于一个具体的电子设备,怎样运用以上的检测方法来查找它的故障点呢?对大多数电路可采用逐步接近法。其检测步骤如下:
1)初步检查
把电子设备接上电源,置于工作状态下,以确认故障的存在并观察故障的现象。
外观检查包括看电路有无冒烟、跳火、接头是否松脱及元件破损现象,还要闻是否有烧焦味。如发现非常情况,应立即切断电源。
2)了解被检测设备
    应准备好被检测设备的电路原理图和电路装配图。此外,还应了解各级电路正常的输入、输出电压值和波形,并在实际电路板上找出各个测试点的部位。
3)找出故障级
    根据电路框图逐级分析,判断故障可能发生在哪一级。对于复杂的电子电路,这一点尤其重要,以便把故障范围从整机缩小到某一级。其具体方法是:在被检测设备的电路输入端注入信号,逐级观察各级电路的输入与输出。当检查出某级的输入正常而输出不正常时,该级即为故障嫌疑级。将此级与下一级脱开,重新进行测量,若输出仍不正常,则表示故障确实就在这一级;若输出正常了,则表示故障在下一级。
4)找出故障元件
    故障级找出后,继续采用逐步接近法检测,进一步检测故障级各元件和各节点的电压,直到找出故障元件时为止。
5)更换故障元件
    找出故障元件后,不应马上更换,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①分析故障产生原因,并加以排除,还应对可能危及的相邻元件进行检查。 ②查清损坏元件的规格,应采用规格相当的元件来代替。 ③新元件在安装之前,必须经过测试,以确保其质量。
    在查清损坏原因并确认无其它故障后,方可更换元件。更换新元件后,应对整机的工作情况再进行检查和观察。若一切正常,检修工作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