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控制思路

楼主(2014-06-06):
手上有一个直流电机,通过873检测轻触按键来控制正反转,电机支路串有一小电阻检测电机电流,当按下按键时电机反转,松开按键正转,想实现一上电就正转,并且希望正转时电流超过设定值时停止转动,在按下按键时电机再启动反转,按键松开时再正转。请教老师程序思路应如何定制。

网友A:
先厘清工作过程,一步步细化的写出来,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得到程序流程了。注意,关键是细化,从上电的瞬间开始。

楼主:
刚上电时正转可以停下来,按下按键能再次启动并反转,松开按键后能恢复正转,但停不了,应该是没进入电流检测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