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驱动ADS1255,接收缓冲区一直为空,导致死循环

楼主(2014-06-06):
uint8_t ADS1255_write_byte(uint8_t data)
{
while(SPI1->SR&1<<1==0)//发送缓冲器非空,等待
SPI1->DR=data;   //发送一个byte
        while((SPI1->SR&1<<0)==0);//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运行这步就过不去了
    //delay_us(1);
return SPI1->DR;   //返回收到的数据,此时的数据是1255回传的数据
}
SPI通信,向发送缓冲区写入data,此时1255肯定回传数据到STM32接收缓冲区,那就不该为空啊,看到网上有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有人说上面程序逻辑有问题,我认为没问题,下面是我对相应引脚的配置:
void SPI1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RCC中已经开启GPIOA口时钟
        /*SPI引脚配置复用推挽输出PA5-SCK、PA7-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引脚配置上拉输入PA6-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引脚配置推挽输出  PA4-SPI_NS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引脚配置浮空输入 PA3-DRDY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3; //PA3不设置可能也没问题,复位后处于浮空状态,其电平状态由外围电路决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1模式设置*/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 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 发送接收8 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时钟空闲为0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内部NSS 信号有SSI 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PLLCLK为56M,此时SPI1为218.75K,注意不能超过18M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从MSB 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尝试着将等待接收字节注释,以1us延时代替,读取1255几个重要寄存器的返回值还是不对,请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读的时候,你片选都没选;
不要急着,直接用硬件SPI接口;
先用模拟SPI接口,根据芯片资料,借助示波器分析,先调通吧,再改成硬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的时候,你片选都没选;
不要急着,直接用硬件SPI接口;
先用模拟SPI接口,根据芯片资料,借助示波器分析 ...

PA4连接的就是1255的片选端啊,spi设置为软件模式时,配置PA4为推挽输出,难道不能把片选端拉低么?我刚用示波器看了下,sck引脚都没有波形,应该压根spi通信就没建立起来

网友A:
那你读之前,发送个数据看看;

楼主:
谢谢版主,我现在调的读取寄存器已经正常了。按说是可以正常工作了,读数遇到个问题请教下,因为我用单端输入,VIN=采集电压-参考电压;所以最终的值都是负的,1255采用的是补码形式存储,所以我是这么弄的:
AD_Analog_Value[0]=3-(~(ADZ_GAS-1))/0x7fffff*3.0;
AD_Analog_Value[1]=3-(~(ADZ_REF-1))/0x7fffff*3.0;
补码转换为原码,电压参考为3.0v,AD_Analog_Value为float类型,得到输出的模拟电压都为-1527.000000,肯定不对额;看了ADZ_GAS,ADZ_REF这两个采集的数字量,分别为0xbef971,0xbe77a4,我就定义了两个变量a,b:
a=(float)(~(0xbef971-1))/0x7fffff;  //输出-1.491987
b=(float)(~(0xbe77a4-1))/0x7fffff*3.0;//输出-4.464079
a,b都为float类型,调试时,上面的a,b输出居然是负值,我就诧异了,我用的keiluvision4,编译器也不应该出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现在调的读取寄存器已经正常了。按说是可以正常工作了,读数遇到个问题请教下,因为我用单端输 ...

参考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显然根据你读回来的数据计算出来的电压应该约为1.5V(3.0V基准源)。

楼主:
你说的对,理论算应该是1.5多,其实实际就应该是这么多,问题不是在AD上了,而是我没处理好,有时总感觉很简单的计算就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理论算应该是1.5多,其实实际就应该是这么多,问题不是在AD上了,而是我没处理好,有时总感觉很 ...

1255还是很精确的,积分型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5还是很精确的,积分型AD。

恩,delta-sigma,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ADZ_GAS变量类型是32位整形,而我这是24位,照那样计算肯定会出现负值,尝试让高八位与0与,按说应该是OK了,读的还不对,索性把VINN接地了,破手册上非搞这句话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common input AINCOM does not need to be tied to ground。但是我觉得应该也行,反正目前来看还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delta-sigma,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ADZ_GAS变量类型是32位整形,而我这是24位,照那样计算肯定会出现 ...

这个要看你怎么选择通道,ADS1255是双通道的。中间那个com本来就不必要接地。

网友C(2015-05-25):
您好,你用STM32控制ADS1255的程序,能不能发我一份学习。新手需要您的帮助,谢谢。he00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