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死了,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4-06-06):
CAN, AN, ni, TI, IO
请教各位
int main(void)
{
uint16 len_frame=0;
RCC_Configuration();
LED_init();
timer2_init();
system_delay.init();
CAN_GPIO_Config();//CAN
CAN_NVIC_Configuration(); //CAN
CAN_INIT();

while (flag_time_delay<1);
while(1)
{

//beep_on();
if (flag_time)
{
flag_time=0;
LED_ALL_reverse();
}
}

其中的flag_time_delay初始值为0,由定时器定时3秒对其进行修改为1,flag_time由定时器定时1秒对其进行修改为1。不加while (flag_time_delay<1);这条语句时,程序没有问题,可一旦加上,程序就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程序没啥错误;

程序可以改成这样试下:while (flag_time_dela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