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LRW 指领请教

楼主(2014-06-06):
我用EM78P153S使用P64作为输出,使用 _ASM{ CLRA   CONTW } 指令后,有时不能输出高是平(在初始化后);; 但使用_asm { clrw contw}后就没问题了,是不是前面把cONT清零了,需后面还是保持复位后默认的或不可控的A寄存器的值

网友A:
看指令描述就明白了

楼主:
好象没有 只有CLRA 及CLR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