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的设置,波形的高度不一样呢?

楼主(2014-06-06):
为什么同样的设置,波形的高度不一样呢?

楼主:
还有个问题,实物实验,led等半秒切换一次,跟预想的一样,软件仿真里就慢了将近20倍,要10秒左右才跳一次,但是显示的时间是准的!

网友A:
还有这种怪事

网友B:
软件仿真不是很清楚;
你第一个图也是软件仿真的吗?

网友C:
软件仿真慢,很正常.时间对就好.

至于波形,实验测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