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kei

楼主:
朋友们帮我看看kei头文件界面,我的.c头文件前面都没有扩展加号(点开底下会加载出一些.h文件),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2014-06-06):
左下角这里选择PROJECT

网友B:
编译之后才有

网友C:
如果编译之后还是没有的话,就是你设置的问题。里面有一个设置的,你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