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问一下封装

楼主(2014-06-06):
这是ks8995的封装参数,不明白其中ODD,EVEN是什么意思,我用AD10的IPC话封装的时候应该选哪一组参数

感谢阅贴

网友A:
看看datasheet的pin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datasheet的pin定义

pin定义和这个封装没关系吧。。。,这是ks8995的,封装有这么多组不知道取哪一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

还是感谢阅贴

网友A:
不好意思,上次没看明白,even应该是平均值

网友C(2015-02-27):
需要看你是要用JEDEC标准的哪个,再使用哪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