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的sci问题 怎么是无限发送数据 停不下来 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4-06-06):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define SCI 1
#define UART_INT 0
interrupt void scibTxFifoIsr(void);

void scib_fifo_init();
void error(void);
Uint16 sdataB[6]={0x03,0x06,0x00,0x00,0x04,0x7F};
void main(void)
{
   Uint16 i;
   InitSysCtrl();
   InitGpio();
   InitSci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SCITXINTB = &scibTxFifoIsr;
   EDIS;
  scib_fifo_init();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3=1;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4=1;
   IFR = 0x0000;
   IER = 0x100;
   EINT;
  for(;;);
}

  interrupt void scibTxFifoIsr(void)
  {
    Uint16 i;
for(i=0;i<6;i++)
{
      ScibRegs.SCITXBUF=sdataB[i];
}

    ScibRegs.SCIFFTX.bit.TXFFINTCLR=1;  // Clear Interrupt flag
PieCtrlRegs.PIEACK.all|=0x100;
  }

void scib_fifo_init()
{

    ScibRegs.SCICCR.all =0x0007;

    ScibRegs.SCICTL1.all =0x0003;

    ScibRegs.SCICTL2.bit.TXINTENA =1;

    ScibRegs.SCIHBAUD    =0x001e;
    ScibRegs.SCICCR.bit.LOOPBKENA =0;
    ScibRegs.SCIFFTX.all=0xC020;

    ScibRegs.SCIFFCT.all=0x00;
    ScibRegs.SCICTL1.all =0x0023;
    ScibRegs.SCIFFTX.bit.TXFIFOXRESET=1;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
void error(void)
{
    asm("     ESTOP0"); // Test failed!! Stop!
    for (;;);
}
//===========================================================================
// No more.
//===========================================================================
这是我自己改的,应该有很多错误,各位大神别笑话我,我是新手,帮我看下吧,我用dsp向电脑的串口助手发送数据,串口可以收到正确的数据,但是为什么会无限的收到这几个数,dsp无限发送,更笨停不下来,谁能告诉我,这是哪里的问题吗  急求!!!!

网友A:
发送完就关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完就关中断。

ScibRegs.SCIFFTX.bit.TXFFINTCLR=1; 这条语句不是已经清除中断标志了嘛 可以说的再细一点吗  我不会编程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完就关中断。

谢谢你!!嘿嘿 果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