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那个系列的性能比较强大

楼主(2014-06-06):
(无正文)

网友A:
MSP430是低功耗。

网友B:
msp430的最大优势是低功耗,先对比较强大的是msp430f5系列。
想要性能强大,可以考虑KeyStone 多核 DSP + ARM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430的最大优势是低功耗,先对比较强大的是msp430f5系列。
想要性能强大,可以考虑KeyStone 多核 DSP + A ...

能不能推荐一两个TI的    ARM或者DSP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两个TI的    ARM或者DSP芯片?

你想要做什么用?需要什么片上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做什么用?需要什么片上资源?

我是用来做TI杯的比赛用的     我担心msp430功能可能会不够    所以想看看更高级的芯片  至于片山资源什么的话RAM大一些速度快一点功能多一点吧 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能推荐下吗?

网友B:
参加比赛的话,可以用C2000或者TM4C123G之类的,一般就够用了。这两种TI都有launchpad开发板,不用再另外买仿真器了,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加比赛的话,可以用C2000或者TM4C123G之类的,一般就够用了。这两种TI都有launchpad开发板,不用再另外买 ...

launchpad开发板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用另外买仿真器?技术渣什么都不懂....o(╯□╰)o

网友C:
引用 楼主:
launchpad开发板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用另外买仿真器?技术渣什么都不懂....o(╯□╰)o ...

板载仿真器。。。

网友B:
结贴吧。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