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OS钳位电源中的高压脉冲

楼主(2014-06-06):
(无正文)

网友A:
就像 射级跟随器的意思。
输出电压不能高于门电压。

网友B:
用稳压管不行吗
用二极管钳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稳压管不行吗
用二极管钳位可以吗

之前是用的TVS管,那颗TVS较贵,而且也比较难。所以想换个方案,

楼主:
我想要把输出电压钳位在38V以下,可是输出电压总是在42V左右,大侠们帮分析下,谢谢。

网友C:
搞个象线性电源那样的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