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IGBT驱动电源的功率选取

楼主(2014-06-06):
很多人对IGBT驱动电源不了解,不知道如何选取驱动电源的功率大小来驱动响应的IGBT的大小。
具体的确定步骤如下:
(1)确定驱动器输出平均电流(Idrive)
     Idrive = QG׃,其中:QG为IGBT门极电荷,ƒ为开关频率。
(2)计算驱动器输出功率
     P=Idrive×Vee,
以我司IGBT驱动器QC962为例进行计算:
   假设IGBT的门极电压从0V上升到+15V,门极电荷为3000nC;而门极电压从0V下降为-8V时,门极电荷为1600nC ,开关频率为20kHz,要求的驱动平均电流为:
   Idrive=(3000nC+1600nC)×20kHz=92mA
   QC962正输入电压功率为P1=Idrive×VCC=92×15=1.38W
   QC962负输入电压功率为P2=idrive×VEE=92×10=0.95W
   所以总功率为Pg=P1+P2=1.38+0.95=2.33W
故选择的驱动器供电电压在2.5W以上即可满足驱动器供电要求。

网友A:
很详细哦,学习了,但是有一点不明白,关断电压在-8V是为了减小关断损耗,为什么IGBT的开启电压设在15V呢?这不是也增加了驱动损耗吗?:)

楼主:
IGBT的栅极极限电压大约为18-20V,为了保证IGBT能够完全导通又不损坏IGBT,所以将IGBT的驱动电压设计在15V左右。

网友:
金升阳可以出个相关的计算器的

网友B:
请问mos的驱动也这样吗

网友C:
可以举个金升阳的产品例子来说说吗

网友C:
实践过程中的

网友D(2014-09-24):
不错 很喜欢,很有用

网友E:
算出来的功率是不是偏大了,
QC962负输入电压功率为P2=idrive×VEE=92×10=0.95W
这个应该是IGBT门极电容上存储的能量,不应该算到驱动的供电功率里面把

网友F:
门极电荷怎么算出来的啊
??????????????

网友G(2015-04-08):
两点不解,请版主不吝解答
1)负输入电压也由电源提供?个人认为应该是IGBT输入电容放电。
2)驱动电流跟频率有关?个人认为驱动电流由电压+驱动电阻+QG这3项决定,跟频率无关

楼主:
做过相关IGBT的设计者,应该知道:
1.栅极电荷的驱动功率其实全部是来自于隔离电源的输出电容提供的;IGBT的栅极在驱动过程中需要很大的尖峰电流来提供,一般情况下,电源很难满足要求(输出电压会降低),所以需要在输出端并联很大的电容来提供瞬时功率。
以上计算是已知栅极电荷来计算了,如果对栅极电荷不清楚的话,需要按照米勒平台的计算过程来计算驱动功率。
2.不知道你这个驱动电流是瞬时的还是平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