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CCD模块求推荐

楼主(2014-06-06):
项目需要使用很多光电转换器,想使用线性CCD。为了加快速度,我想使用模块,不知有没有。我知道有线性CCD摄像头,但是那种都是圆形的镜头,我需要长条形的。希望大家帮忙推荐几个。

网友A:
淘宝上CCD器件,三、五十元都是拆机件,
怀疑可靠性、一致性、耐用性怎么样?

lz要模块,是想驱动什么都做好,输出信号给你用吗?

长条型镜头,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CCD器件,三、五十元都是拆机件,  怀疑可靠性、一致性、耐用性怎么样?

对的。是想要那种驱动做好的。因为现在只是想先做测试。
没说长条形镜头,我是看淘宝上的传感器都是有一个长条形的感光口(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是想要那种驱动做好的。因为现在只是想先做测试。
没说长条形镜头,我是看淘宝上的传感器都是有一 ...

透光口都是和传感器形状一致,

镜头照样是圆的。

网上很多USB接口的成品,自己配镜头,对你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光口都是和传感器形状一致,

镜头照样是圆的。

不太方便吧,我需要连单片机的。
另外,传感器真的是长条形感光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方便吧,我需要连单片机的。
另外,传感器真的是长条形感光口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emCRWC&id=19728183279&ns=1#detail
自己研究吧,
你还有很多事要做。

以前也找过你需要的东西,最好可以在硬件上二次开发。
可惜没找到。

网友B:
要求不高可以考虑cis,不过这东西景深浅不知楼主能用不。

网友C(2020-08-23):
LZ找到了合适的CCD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