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铺铜

楼主(2014-06-06):
这个是ADI的一个评估板,它在顶层右边一格一格的铺铜有什么作用吗?怎么不直接用两块做电源和地,信号直接用排针。

在底层上也是一圈一圈的,然后还分组,不知道这个有什么作用?

初学PCB,有些不懂,希望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太深奥,与美观也有一定关系,但关键一定不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深奥,与美观也有一定关系,但关键一定不在这个。

:lol,我想也是,不知道有什么奥妙之处!

网友B:
看都看不懂

网友A:
每次看别人画的板子中有这样一些奇怪的走线,铺铜就很纳闷,不知所以然。学习PCB设计业不知道从哪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都看不懂

大神做的,我等只能远观!: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别人画的板子中有这样一些奇怪的走线,铺铜就很纳闷,不知所以然。学习PCB设计业不知道从哪入手 ...

我这个测电容,精度在飞法级,这个应该会减少杂散电容,我怕不注意就不能达到那么高的精度了!外面打个板子不容易,感觉得谨慎了!:'(

网友C:
那五个孔的应该是天线,旁边那些小圆孔是为了减少板子对信号的干扰

网友D:
好些大公司的开发板都会这样做,我个人认为那是为了方便各类客户接插针用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五个孔的应该是天线,旁边那些小圆孔是为了减少板子对信号的干扰

我想应该不会的,我这个就是一个电容传感器,没有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些大公司的开发板都会这样做,我个人认为那是为了方便各类客户接插针用跳线。 ...

可能是这样吧!只要不对信号有太大的影响就行啊!

网友E:
网格铺铜散热用,其他的方式就是测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