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网络变压器,PHY直连路由器的LAN口

楼主(2014-06-06):
(无正文)

网友A:
拆过路由器,没见过第三种方法

网友B:
没搞明白楼主是要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理解为把原来的网线剪断,然后串个支持DHCP(sever?)的设备进去?

网友C:
釆用方法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釆用方法2

看来方法2目前最好了.方法1多了个浪费了.方法3存在不确定因素.

网友D:
做网络变压器的路过。

网友E(2014-07-09):
双口肯定是要两个变压器。不然会造成丢包,掉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