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bsl不能烧录bin文件?

楼主(2014-06-06):
刚接触430,求助各位,bsl不能烧录bin文件,只能烧txt文件?
那么bin文件就只能通过JTAG烧录了吗?
另外,bin文件能改成txt文件吗?
求教。

网友A:
楼主用的啥开发软件?

网友A:
一般常用的ccs、iar都能直接生成txt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常用的ccs、iar都能直接生成txt文件

现在就是有一段bin代码文件,能通过BSL烧录吗?
通过jtag是可以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有一段bin代码文件,能通过BSL烧录吗?
通过jtag是可以的对吧

jtag可以烧写bin文件。
BSL没试过,应该是可以的。你试试吧
如果不能,给我说一下啊;P: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可以烧写bin文件。
BSL没试过,应该是可以的。你试试吧
如果不能,给我说一下啊 ...

呵呵,好的啊
另外,bin文件能改成txt文件来用吗,是不是加上@地址之类的标志就行,试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好的啊
另外,bin文件能改成txt文件来用吗,是不是加上@地址之类的标志就行,试过吗? ...

直接加@地址肯定是不行的
没转换过。一般都是把TXT转bin
你用的啥软件?不能生成txt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地址肯定是不行的
没转换过。一般都是把TXT转bin
你用的啥软件?不能生成txt文件吗? ...

为什么不行呢?txt能转成bin,是用软件转的吗,什么软件啊,我对比一下试试。
没有源文件,现在只有一个bin文件。

楼主:
另外,直接从芯片里面读程序,是可以读成txt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行呢?txt能转成bin,是用软件转的吗,什么软件啊,我对比一下试试。
没有源文件,现在只有一个b ...

iar和ccs设置一下就能直接生成bin文件。网上也有txt转bin文件的软件。你可以搜索一下很容易找到

网友B(2014-08-28):
bsl的烧写txt文件的吧,这个我用过的哦。。

网友C(2020-10-17):
楼主问题 解决了嘛 BIN烧入430  用的什么下载软件 和下载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 解决了嘛 BIN烧入430  用的什么下载软件 和下载器

SF_BSL430  这个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