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开发板用SWD接外部单片机板

楼主(2014-06-06):
1.开发板是STM32F030的,外部单片机板是STM32F030C8,在用SWD连接后,下载程序,找不到外部单片机板,看不到内核信息;
2.用MDK5.0进行软件仿真,运行时提示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接了几根线啊,vdd接了吗?

网友B:
不知楼主在干吗?做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几根线啊,vdd接了吗?

接了5根线,VDD,SWCLK,SWDIO,GND,NRST,现在是烧录外部单片机芯片有问题,烧录不了,且读不到内核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在干吗?做仿真器?

第二个问题是软件仿真的,第一个是烧录外部芯片

网友B:
你先用仿真器的swd去调试芯片a,芯片a的功能是烧录芯片b?
哪也是芯片a用普通引脚链接芯片b

网友C:
楼主的f0 discovery板子的跳线不对,很可能没断开板子上带的f0芯片,也就是同时接了两个f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了5根线,VDD,SWCLK,SWDIO,GND,NRST,现在是烧录外部单片机芯片有问题,烧录不了,且读不到内核信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了,接线都是对的,是单片机有个电压管脚虚焊了,本来是3.3的,只有1.1,洗了洗,重新焊就可以了

楼主:
第二个问题,软件仿真时,点击运行,提示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是什么原因呢?刚打开仿真器的时候提示字节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软件仿真时,点击运行,提示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是什么原因呢?刚打开仿真器的时候提 ...

MDK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没**吧?

我记得好像成功过,不过现在弄不出来了,
是没**成功,现在已经重新**,WIN7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在输入LICENCE,就可以了。
但是仿真时没有字节的限制了,还是会提示没有读取权限,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那你**的时候选的51还是md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时候选的51还是mdk啊?

MDK,用的是ARM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K,用的是A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吗?一个Standard,一个Profess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