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RMB有偿求助,一个运放的相位问题

楼主(2014-06-06):
电路图和仿真结果如上图,实际电路也是这样的,运放是JFET型的高速放大器,带宽120MHz,C3模拟的是运放的反向输入端引脚对地电容,大概是在几个pF。
现在的问题是,前边的+90度和-90度的相位变化可以理解,分别是C2和C1的作用。后边再300KHz左右由-180再减90度的相位不是十分理解,实际测试在几十KHz就出现这个现象了,不过肯定与C3和R1有关,但貌似不是一阶的滤波器结构,想知道这块的原理和计算方法。愿意付500到1000RMB的报酬,敬请指教,非常感谢。我的QQ175966115

网友A:
你这个电阻是无感电阻吗?发生了LC谐振。导致相位突变,变成二阶滤波(频率点)。

网友B:
这种现象其实与C3关系不大,因为运放的-输入基本上是虚短。与R1有一定关系,决定频率。
主要的原因是输入串联电容C2和反馈电容C1。运放+反馈电容+反馈电阻(或者没有C1也行,因为运放内部有补偿电容)等价为一个电感,与C2形成串联谐振。
共轭复极点曲线就是这种形状,在谐振频率上相位会突变。
也参考这里: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0&page=1#pid4321224

网友C:
同意5楼,虽然讲得不细不严不全,总体还是对的

网友D:
电路原理实验最基本的极点、零点之幅频、相频特性......比如wien bridge ,DOUBLE T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意5楼,虽然讲得不细不严不全,总体还是对的

哪能动用虚短概念哇?
还是那句老话:花年把时间研究下频率响应问题(当然包括稳定性了),不会后悔的,只要你从事这个行业。

C3价值等同C2
我用虚短,仅仅是排除1pF C3的影响而已,后面的分析没有用。
虚短是个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确認此运放增益能否小于一倍。

看楼主意思是想弄清当前取值下,电路响应为何如此的。
而不是想问如何设计才能获得期望响应。

网友G:
楼主的运放型号能说么?看你把它隐藏了。
我也multisim研究一下,纯学习,没有别的企图。
猜楼主想把系统设计成低通滤波,而且还要更高带宽。
一楼的图看不出有什么用途。
分析稳定性不能虚短。

网友C:
看好xukun977 ,GavinZ 等可以分享楼主赏淫

网友G:
我可没那么厉害,我是来学习的,我也没加楼主qq去问情况。楼主没影了,可能聊QQ去了,细节问不到了。

楼主:
不是没影了,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其实与C3关系不大,因为运放的-输入基本上是虚短。与R1有一定关系,决定频率。
主要的原因是输入串 ...

多谢各位的讨论,谢谢lymex大哥,又帮我一次了。运放的型号是AD8065,原则上是可以工作在增益小于1的情况下,没有问题。我最终的目标还是消除或者至少把这个相位的变化尽量往频率高的地方推,不要在几十K出现就好。现在是C1,C2可以由自己控制,但是尽可能保持小,为了维持增益不会太早上升,C2要小。为了维持增益不会太早下降,C1也要小。C3是运放对地的引脚电容及板子上的分布电容。调整C3的大小对这个几百K的相位变化位置有影响。同样,R1的大小也有影响。R1越小,这个频率越往后。欢迎大家继续讨论。需要报酬请加我QQ。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运放型号能说么?看你把它隐藏了。
我也multisim研究一下,纯学习,没有别的企图。
猜楼主想把系统设 ...

是AD8065,高速的放大器。谢谢参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好xukun977 ,GavinZ 等可以分享楼主赏淫

最主要是想知道一下这个相位的计算公式

找xukun啊,我就菜鸟,只会multisim学习一下。
胆敢出手的话,还可@路过打酱油。。
你可主动找那两位

楼主:
直观上觉得这个角度很难去算出来,对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其实与C3关系不大,因为运放的-输入基本上是虚短。与R1有一定关系,决定频率。
主要的原因是输入串 ...

等效一个电感。谐振来的时候相位突然百成了+90有点说不过去吧,

网友E:
设计本身就很诡异,用高速运放,电阻却用Mou级的,想干嘛?
俺不掺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等效一个电感。谐振来的时候相位突然百成了+90有点说不过去吧,

二阶系统之共轭复极点,在衰减因子ξ很小的时候会发生相位突变,伴随着增益曲线凸起或凹陷。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哪能动用虚短概念哇?
还是那句老话:花年把时间研究下频率响应问题(当然包括稳定性了),不会后悔的,只 ...

我的智商不能很好的理解电容电感同时出现的电路,怎么办:(

用频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二阶系统之共轭复极点,在衰减因子ξ很小的时候会发生相位突变,伴随着增益曲线凸起或凹陷。
...

你没看明白那哥们想说什么,相位突增180,和突降180°,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效一个电感。谐振来的时候相位突然百成了+90有点说不过去吧,

其实也不是突然变化的,缓慢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本身就很诡异,用高速运放,电阻却用Mou级的,想干嘛?
俺不掺和了。
...

这块真有这个需要,R3是不确定的,所以你没法限制R3是MOhm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阶系统之共轭复极点,在衰减因子ξ很小的时候会发生相位突变,伴随着增益曲线凸起或凹陷。
...

请问这块能有个公式来具体算这个相位的变化吗

网友J:
你想计算精确相位值,有一专用于相位控制的IC?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是突然变化的,缓慢变的

电感缓慢随频率等效过来可以理解。谐振时候如何成90度呢。看他如上那图。刚才用S以及幅频特性参数算了下。行不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AD8065,高速的放大器。谢谢参与讨论

真巧,昨晚看到这帖子,我就选ad8065去multisim了一下。
不过,看不到像你一楼那样的波特图,你那曲线波涛汹涌,我的是风平浪静耶。
不是你错了,就是我错了。

如果我去计算的话,我就照个课本那个Acl = Aol/(1+Aol*F)公式计算。我不知道别的方法。
当然,我实在没有毅力去那样做。我就靠multisim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想计算精确相位值,有一专用于相位控制的IC?

有这样的IC吗?我就是想做个补偿,软件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巧,昨晚看到这帖子,我就选ad8065去multisim了一下。
不过,看不到像你一楼那样的波特图,你那曲线波 ...

留个QQ呗,我和你比较一下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巧,昨晚看到这帖子,我就选ad8065去multisim了一下。
不过,看不到像你一楼那样的波特图,你那曲线波 ...

我实际上也测了,基本和仿真一致,我的QQ175966115,讨论一下吧

网友K:
顶贴...希望楼主最后总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贴...希望楼主最后总结一下

嗯,这个的确也困扰我很久,我认同lymex的看法,但是觉得还没透彻,所以也找不到公式去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巧,昨晚看到这帖子,我就选ad8065去multisim了一下。
不过,看不到像你一楼那样的波特图,你那曲线波涛 ...

你这个不和我的是一样的吗?在300多K有一个负的相位变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和我的是一样的吗?在300多K有一个负的相位变化

啊?我觉得不一样,你看,咱俩参数一样,而幅频响应不同,相频响应也不同。

我刚装了个qq,加你了。
我先跟楼主私聊会儿。

网友L:
肯定发生谐振了,往谐振点方面方向分析

网友G:
昨天跟楼主qq了一下,楼主想解决的问题是:弄清楚那个180度的相位陡变是由电路中哪几个参数影响的,进而好解决它,需给出电路的传输函数。
我答应楼主尝试推导一下(不是为了几百RMB,我觉得可能论坛里有知识推导这个公式的同志也看不上这点rmb,所以没积极性),鉴于我的知识和能力,可能推导不出来,只是想更深一步弄明白些问题。所以,请对楼主问题有意向的同志继续哟~

我尝试推导了一下,对于我的能力来说很艰苦,还不能得到确定正确的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块能有个公式来具体算这个相位的变化吗

公式很难,主要是C1和C2这两个电容太小,导致分布参数影响很大,尤其是C1的改变的影响受限于运放内部补偿电容,不好计算。
粗略的看,谐振频率与此成反比:C2*R1,比例系数大概有几十,与运放等有关。

干脆写出粗略谐振频率公式:fr=30/(C2*R1)

==========================================

更正,以上公式忘记了开方,LC谐振频率是要开放的,而等效电感与R1成正比,因此正确的如下:
粗略的看,谐振频率与此成反比:sqrt(C2*R1),比例系数大概有几千,与运放等有关。
干脆写出粗略谐振频率公式:fr=3000/sqrt(C2*R1)

备注,LC的谐振频率为 f=1/(2*π*√LC

网友E:
给俺充10元话费,俺来解释。

网友C:
看在俺看好的面子上,你就解释一下吧
满意的话楼主会付话费的

网友E:
好,先给谐振频率公式(不是根据仿真结果凑的):w=sqrt(10^6左右×10×千赫兹左右)≈几百kHz
说"左右"的地方,具体数值需查阅仿真器或者是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M:
这个可以看作一个带通了
输入和反馈网络选频的点不同,叠加在一起就是带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先给谐振频率公式(不是根据仿真结果凑的):w=sqrt(10^6左右×10×千赫兹左右)≈几百kHz
说"左右"的地 ...

周日休息,不好意思,能加我QQ一下吗?如果解决问题,绝对一分不少付报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很难,主要是C1和C2这两个电容太小,导致分布参数影响很大,尤其是C1的改变的影响受限于运放内部补偿 ...

周日休息,不好意思。lymex大哥,能加一下我QQ吗?非常想解决这个问题,报酬绝对不会少。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天跟楼主qq了一下,楼主想解决的问题是:弄清楚那个180度的相位陡变是由电路中哪几个参数影响的,进而好 ...

谢谢GavinZ

网友N:
期待最终结果~

楼主:
今天周一上班,我来把我之前的思考和最近大家的贡献做一个暂时总结。
首先,环路增益可以写为(电容都采用他们的复数形式)
A*Beta=(R3||(C2+C3))/(R3||(C2+C3)+R1||C1)*K. (K是运放本身的一个函数)
这里边用的是简写的方式,相信理解的人一看就懂。正常常规的使用方式是想消除这个C2C3对电路增益和相位带来的干扰,所以通过外部人工调整C1的值使R1C1=R3(C2+C3)。调整之后的话,环路增益可以写为A*Beta=R3/(R3+R1)*K.这样增益和相位在相当宽的一个范围内是稳定的,有兴趣的人可以仿真实测去试试,我已经试过了。
困难之处是,我们的R3是外部的,是变化的,是人工无法控制的,而且R3不仅仅是电阻的成分,可能还含有电容的成分。这样的话,补偿没法做到也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计算的方法去做。相位的计算公式我认为是arctan(A*Beta),但是前提是A*Beta是一个实数才行。这块明显做不到,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去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周日休息,不好意思。lymex大哥,能加一下我QQ吗?非常想解决这个问题,报酬绝对不会少。多谢了 ...

抱歉QQ没有,报酬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QQ没有,报酬免了。

我之前写的那个小总结您认为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写的那个小总结您认为对吗?

环路增益公式看不出问题,但若C2、R3变化的话,那就不可能通过C1和R1进行固定补偿。
另外,A*Beta也不可能是个实数,即便C2和R3固定,运放内部至少有一个极点,也就是说,即便把C1去掉,这也是个二阶系统。

网友O:
要使在整个输出内平坦,最好的方法是相位裕度为90度,根据零 极点相消原理,得使上面的FP=FZ,也即R1C1=(R1//R3)*(C1//C2//C3)

楼主:
引用 网友O:
要使在整个输出内平坦,最好的方法是相位裕度为90度,根据零 极点相消原理,得使上面的FP=FZ,也即R1C1=(R1//R3 ...

谢谢你的讨论,我再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讨论,我再试试

常规的零极点抵消补偿,不大好使了,你试过再说为什么。

网友G:
我已经尝试推导传输函数了。
不过做这些工作能解决问题吗——零点是未知的,咋补偿?有什么秘诀能补偿出楼主希望的那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尝试推导传输函数了。
不过做这些工作能解决问题吗——零点是未知的,咋补偿?有什么秘诀能补偿出楼 ...

这个整体上很难。这条路貌似走不通,我在电路上再想想办法,把这个点往后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