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AM335X,跑1GHZ,稳定运行中.....

楼主(2014-06-06):
AM335X,跑1GHZ,稳定运行中.....

网友A:
能不能提供一些入门资料啊

网友B:
是邮票口还是接插件排针??

楼主:
邮票孔的,赫赫,

楼主:
不愧是1ghz的片子,跑到996个mips,真的还不错,以前的ARM9,200M,也就跑100个MIPS.

网友C:
有jtag接口吗?

楼主:
肯定有,在背面(CN1就是).

网友D:
邮票孔连接的板子,背面还有元件啊?底板要挖个大洞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邮票孔连接的板子,背面还有元件啊?底板要挖个大洞么?

看样子只能这样了

楼主:
底板挖个洞,没有什么不好 的,我们打算再做一次元件精简,看看能否把核心模块bottom层的元件去掉,

网友F(2014-11-10):
MT41K256M16HA-125, 的DDR3L,供电是要用1.35V,你怎么用 TPS65217C呢。应该用D吧?

楼主:
zouxp,学艺不精吧?再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G:
你们有没有X11支持

网友H:
很精致, 但是看到反面就醉了, 这得挖个多大的孔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