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使用码盘和槽型光耦测量电机速度,低速怎么测比较好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6-06):
用计数器测低速误差太大

网友A:
精度要求,实时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实时性呢

精度要求?    精度越高越好啊        测得速度要求2秒更新一次

网友B:
测量周期

多测几个脉冲,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周期

多测几个脉冲,取平均值

我不知道用输入捕获模式的话    每次采样的时间放在哪去了      是哪个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用输入捕获模式的话    每次采样的时间放在哪去了      是哪个寄存器 ...

这个要看你用的什么单品机:lol

网友A:
两秒,要求不高,去大去小取平均值,多次测量,再先进先出,装一高分辨率编码器,测固定脉冲个数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用的什么单品机

stm32   需要配置输入捕获  和   计数器模式吗?  都要配置还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m32   需要配置输入捕获  和   计数器模式吗?  都要配置还是

看资料吧,很详细。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axVlPrJkS_rOvV2J2Ybj85_69TAYeEnXLnwJnmaOgY6EnTHi7NAT70dL_ce1qS0bVmzuufGS65GfoYXf9fAECYCIpDUsLm9_vXWvRTLyJS

网友D:
使用M/T测速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M/T测速法。

求详解    我测低速的    也就是用定时器输入捕获模式的吧       但配置方面出现问题了    捕获中断没有进去

网友E:
高速的时候减少测量时间,低速的时候增大测量时间,多测些数据,求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速的时候减少测量时间,低速的时候增大测量时间,多测些数据,求平均值 ...

TIM_ICMode   帮我查下库里面给这个函数赋值的寄存器定义         TIM_ICMode_ICAP         谢谢

网友F:
低速 也是一样呀。。。只有精度问题 没有速度问题 太快可能检测不到,慢肯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速 也是一样呀。。。只有精度问题 没有速度问题 太快可能检测不到,慢肯定行 ...

对呀    用捕获模式测低速的话   精度比较高       但如果要测高速的话   还是用计时器好一点

网友E:
STM32F10XX V3.5的库没有你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资料吧,很详细。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axVlPrJkS_rOvV2J2Ybj85_69TAYeEnXLnwJnmaOgY6EnTH ...

大哥   救急     我的库里面没有TIM_ICMode_ICAP的定义     帮我看下你的 发给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   救急     我的库里面没有TIM_ICMode_ICAP的定义     帮我看下你的 发给我

2.0版本的库文件里有这个定义。
你参考下,用你使用的库函数就行

网友G:
电机转速一般还是用定时器工作在计数器模式,码盘脉冲作为计数器输入,2秒读一次计数器累加值并清零,除以2就是转速,配合平均值、递推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转速一般还是用定时器工作在计数器模式,码盘脉冲作为计数器输入,2秒读一次计数器累加值并清零,除以2 ...

这种方法在高速状态下还行    但是低速的话感觉误差还是比较大     如果码盘10个孔 的话       1分钟下来误差3圈

网友G:
你电机转速多少?是减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电机转速多少?是减速了的?

一分钟60转    或者2转 或者500转     反正各种情况

网友G:
这个转速就用测周期方式吧!定时器工作在捕获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转速就用测周期方式吧!定时器工作在捕获模式

求联系方式   我的623746467

网友A:
至少还有两转,小数点都不需要,简直就是小意思了哈:lol
嗯,也不对,如果你每一圈的信号个数有限,每分钟两圈,30秒1圈,1秒12度,所以需要分辨率较高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还有两转,小数点都不需要,简直就是小意思了哈
嗯,也不对,如果你每一圈的信号个数有限,每分钟 ...

把你qq给我留下吧   多交流交流    我的623746467

网友H(2016-01-25):
请问一下,我现在是想用 两个槽型光耦和码盘,检测直流电机的转速和转向,相位角应该设置在90°,这两个光耦间距位置怎么来做呀????我的帖子在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129977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