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虚拟示波器有人用过没?

楼主(2014-06-06):
无意间看到淘宝上还有买虚拟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效果如何?
淘宝搜索,双通虚拟示波器就可以找到。价格还很便宜,但不知道对于普通的研发效果怎么样?

网友A:
虚拟没用过;
买个示波器也不贵啊,普源的100M,2000不到;
你买国产其它牌子的还要便宜;
自己用的话,买个二手也行
就更便宜了

网友B:
虚拟示波器就是把电脑充当显示屏幕然后测量,这个试用于低频率。稍微高点的频率就不行了。

网友C:
我在用,我的是PicoScope 5442A,4通道、60M(我不需要很高)、1GS/s采样,最高16位垂直分辨。
廉价的虚拟示波器垂直分辨一般只有8位,看起来比较粗。
优势是性价比比较高,不占地方,数据可直接存储,屏幕(用电脑)可以非常大、可以极其清晰细腻;
劣势是用起来不太方便,需要鼠标指指点点,不像传统示波器那样很多旋钮操作容易。
传统示波器我有两个,这个PicoScope是最后买的。

截图局部,12位的:

同一波形8位采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我的是PicoScope 5442A,4通道、60M(我不需要很高)、1GS/s采样,最高16位垂直分辨。
廉价的虚拟 ...

1G的已经算好高了的啦。既然有2个还买虚拟的。土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G的已经算好高了的啦。既然有2个还买虚拟的。土豪吗

我很多仪器都是多份的,土而不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我的是PicoScope 5442A,4通道、60M(我不需要很高)、1GS/s采样,最高16位垂直分辨。
廉价的虚拟 ...

16位,精细程度可以跟模拟比吗?底噪有多大,我有一个SS7810的,调模拟电路不错,底噪很小,大约0.1m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6位,精细程度可以跟模拟比吗?底噪有多大,我有一个SS7810的,调模拟电路不错,底噪很小,大约0.1mv左 ...

我这个8位分辨时底噪没那么低,不过也不算大,零点几mV的样子。高位分辨下底噪不变。
不过,数字的与模拟的特性不同,数字的都有增强式的分辨,等效底噪非常小,比模拟的精细多了。

网友E:
看上去不错,价格确实低,有空搞个玩玩,不知有隔离没,弄错了地方会不会烧了电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不错,价格确实低,有空搞个玩玩,不知有隔离没,弄错了地方会不会烧了电脑。 ...

示波器都不隔离,即地端子直接接仪器外壳,此处Pico也一样,与USB的地线相通。
当然,有些电脑的地是浮动的,比如笔记本的,Pico的电源本身也是浮动的,所以此时接到一个对大地低压的电源不会有问题。

网友F:
以前用虚拟示波器,主要是因为台式示波器太贵,而虚拟示波器可利用电脑本身的资源来最小化示波器硬件部分的成本,当然电脑就不算入购买示波器的成本了。 电脑本身的资源包括(1)大屏幕、(2)大内存、(3)大硬盘、(4)软件分析处理功能强大、(5)软件升级、维护方便、(6)若用笔记本电脑的话,还有携带方便的好处,示波器电源都可以省了。但是,近年来随着LCD屏的大幅降价和国产独立示波器的涌现,独立示波器的价格已经大幅下降,虚拟示波器的价格优势仍然存在,但已经不如以前明显了。因此虚拟示波器的分析处理功能尤为重要,虽然为了方便,仍然叫示波器,其实功能应远多于独立式示波器,之所以虚拟就是因为玩的是软件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应尽量用到电脑的大资源特色,避免模仿独立示波器因受资源限制而出现的一些奇怪功能。比如电压显示为什么只有八格,而不用十格。电压读数为什么不直接显示,而要数格子。因为我发现有的虚拟示波器还在数格子。如何用好电脑大内存的特点,如何用好电脑大硬盘的特点等,很难找到在这方面与电脑匹敌的独立示波器,除非价格超高,相当于自带电脑了。谈到垂直分辨率增强功能,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能够使示波器测量电压的准确度大大提高,可用于一些对于垂直精度和准确度要求较高的场合,比如音频测试、振动测试等。对这个功能处理正确的虚拟示波器能使本底噪音同步降低,否则多增加了几个比特的噪音而已。虚拟示波器有两种做法,一是采集后再处理,称为软件增强,这通常是以损失信号带宽为代价的;另一种是采集中处理,这要求虚拟示波器有较强的实时DSP功能。后者对信号带宽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G:
谁能把手机变成虚拟示波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6位,精细程度可以跟模拟比吗?底噪有多大,我有一个SS7810的,调模拟电路不错,底噪很小,大约0.1mv左 ...

低噪0.1mV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很贵的吧。
我做的采集卡,怎么弄都搞不到1mV低噪(峰峰值)(数字滤波以后不算)。

全新要13,000RMB

网友F:
噪音大小最好用相对参数衡量,比如: dBFS, 因为比如示波器放在+/-50V(满量程)档,这时候测得(显示)的噪音的绝对数值是1mV,这绝对好得不得了。但若把示波器放在+/-10mV(满量程)档,测得(显示)的噪音的绝对数值是1mV,那就很大了,0.1mV都是很一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低噪0.1mV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很贵的吧。
我做的采集卡,怎么弄都搞不到1mV低噪(峰峰值)(数字滤波以后不 ...

布板,原理,屏BI,结构有关。这么高的带宽下,实现低噪是有模拟电路功力的,做模拟示波器的也就那么几家。国内现在还看不到100M以上的模拟示波器的厂家。数字示波器厂商倒是一大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噪音大小最好用相对参数衡量,比如: dBFS, 因为比如示波器放在+/-50V(满量程)档,这时候测得(显示)的噪 ...

你觉得0.1mV很好实现么?
我怎么觉得很难呢?普通的双面PCB板是做不到1mV吧。
把输入两脚脚短路来测底噪是错误的方法。
正确的测试方法是用一个50欧姆的电阻短路。
你会发现,用示波器测,一般都会有几个毫伏,能做到1mV的示波器,我觉得都不便宜。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谁能把手机变成虚拟示波器?

我在做一个手机采集卡,USB接口的,隔离
正在调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在做一个手机采集卡,USB接口的,隔离
正在调试

为什么不用蓝牙呢?反正只是用手机显示。如果用插口,很容易接触不良,我两个手机都是数据口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蓝牙呢?反正只是用手机显示。如果用插口,很容易接触不良,我两个手机都是数据口坏了 ...

速率很高的,10Msps,12位ADC,120Mbps的采集速率。
如果用蓝牙设备,还不如用手机的耳机线,24位的ADC呢

网友F:
噪音要看带宽要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噪音大小最好用相对参数衡量,比如: dBFS, 因为比如示波器放在+/-50V(满量程)档,这时候测得(显示)的噪 ...

+/-10mv FULL 量程的示波器,还没有看到,只看到10mv/div,本人相当汗流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速率很高的,10Msps,12位ADC,120Mbps的采集速率。
如果用蓝牙设备,还不如用手机的耳机线,24位的ADC呢 ...

我意思是,只借用手机的显示屏,采集什么的都是外置,处理完的数据用蓝牙送给手机显示。
不过还真是用耳机线方便,做个笔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意思是,只借用手机的显示屏,采集什么的都是外置,处理完的数据用蓝牙送给手机显示。
不过还真是用耳 ...

应该每人会这么做,一个屏,其实也没多少钱

网友F:
+/-10mV满程,这种量程一般直接用来测量传感器的输出了。

网友I(2014-10-08):
千万不要买虚拟的,我就600多买了个虚拟示波器,根本没法用,一点精度都没有,信号还有延迟,上面也就波形输出和固定波形输出还凑合。用这个测量波形,我劝楼主还是买数字的吧

网友J:
楼上花了600*币。还不是美元。
lymex买的那个,就比国产台式的还好。

网友K(2015-06-19):
引用 网友H:
我在做一个手机采集卡,USB接口的,隔离
正在调试

平板有考慮嗎?

网友L:
虚拟示波器带宽很难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