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菜单设计方法

楼主(2014-06-06):
我之前在12864上设计了一个菜单,但是没有新建菜单和删除菜单功能,请问怎么样使用单片机实现菜单的新建和删除。

网友A:
用字库软件多生成几个界面,新建和删除菜单就调用对应的界面,不过这样比较占用代码空间

网友B:
1.如果是中文菜单必须有中文输入法.否则无法新建.
2.新建完需要保存.
3.新建菜单功能绑定,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