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 你怎么啦?

楼主(2014-06-06):
从 F303 面世已经两年多了吧。
却市场上很少见其踪迹, 而应用手册 RM0316 在 STMCU.ORG 也不见了踪迹。
从官方网下载到了第三版的 RM316, 发现瘦身了不小。
容量小了, F302 还从其中单独脱开,成了 RM365. 奇怪的是这个新的 F302  手册的 CCM RAM 却不见了踪影,内核的系统架构空留 M3, 而留给 CCM RAM 的内存地址,0x10000000 也不再提及。

不知道 F30x 系列到底前面要怎么走?

网友A:
302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B:
302应该是m4架构.
所以,f3注定不是你想的,你应该选f4
302优化了模拟性能

网友C:
F3肯定和F4会有很大差异

网友D:
F3 的 M4 架构, 就性能讲, 是简化版的 F4, 当然外设上却不简化, 反而在模拟功能上有很大的增强.
由于 M4 就是定位方向在高性能方面的, 这个精简并不带来明显的优势.
所以可能一直比较尴尬. 我想不久, ST 会给她一个合适的空间的.

网友E:
步进电机 驱动器  BLDC驱动器 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 的 M4 架构, 就性能讲, 是简化版的 F4, 当然外设上却不简化, 反而在模拟功能上有很大的增强.
由于 M4 就 ...

最近看见网站上广告的 F3 新器件,301。
想必 ST 开始给 F3 新的定位了,走低价路线了。

网友F(2014-07-08):
看中CCM和DSP,代码写了大半,芯片改设计了?

网友G:
F3 的文档有点奇怪。
但F3 的定位挺正常、清晰啊,个人感觉就是 马达控制和模拟方面。

网友H:
F3与F1引脚相互兼容,并共用应用程序接口,是F1和F4的自然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