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3.3v稳压值有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4-06-06):
自己手动画了一块单面板,单片机是5v系统,用1117-3.3稳压芯片输出3.3给某模块供电的,单片机接入之前测试模块电压是3.3v没问题,一旦单片机接入(开关闭合),模块电压就有问题了,在4.5v这样子,不大明白单片机负载对之前的3.3芯片供电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
这个就是原理图

网友A:
5V单片机直连3.3V芯片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单片机直连3.3V芯片的原因

请教一下,是否应该在1117-3.3的输入端in同样加两电容?还是要彻底将单片机的5v和稳压芯片的5v分离开?

网友A:
你说的都没到点子上
是单片机的IO和24L01连接中间加电平转换,要注意区分IO的方向,用74LVC2T45那类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都没到点子上
是单片机的IO和24L01连接中间加电平转换,要注意区分IO的方向,用74LVC2T45那类的就行 ...

单片机 的IO和24LO1之间直接连没问题,但供电必须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 的IO和24LO1之间直接连没问题,但供电必须分开...

嗯,多谢指导!

我也查看了手册io口可以直接连接,其实想问您一下,关于电源分离,我现在是通过U5端子统一供电的,如果要是分离,应该如何设计的呀?新手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C:
说明5V侧通过盖回路内的器件有漏电现象存在,检查相关IO部分设计,强上拉型5V侧IO必须做电平转换。

网友D:
原理图错误,MCU输出5V,通过模块端口和模块电源之间的二极管给模块电源供电了,会拉高电压。
最简单的方法是换低压的MCU,现在低压的MCU到处都是的。STC也有低压的MC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 的IO和24LO1之间直接连没问题,但供电必须分开...

直连也是得串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多谢指导!

我也查看了手册io口可以直接连接,其实想问您一下,关于电源分离,我现在是通过U5端子统 ...

5V输出,接一个3.3V的稳压 给24L01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输出,接一个3.3V的稳压 给24L01供电。

嗯,我现在的电路就是这样呀,5v的VCC统一从U5接进来,一部分分给稳压芯片C5,使其输出3.3,一部分给单片机U2供电,

那您的意思是说稳压芯片的5v跟单片机系统的5v是要独立的意思么?不能共用U5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现在的电路就是这样呀,5v的VCC统一从U5接进来,一部分分给稳压芯片C5,使其输出3.3,一部分给单片 ...

你和给你回复的人,理解完全错误。
几乎任何一个GPIO,内部和VCC/GND之间都有一个钳位二极管。
5V的GPIO电压通过钳位二极管给低电压的VCC供电了,提高了低压侧VCC的电压。
和是否用同一个5V电源没有关系,GND又无法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和给你回复的人,理解完全错误。
几乎任何一个GPIO,内部和VCC/GND之间都有一个钳位二极管。
5V的GPIO ...

是呀,回复都说模块引脚的5v将其拉高,可事实上我的24l01根本还没插进去了,只是接上单片机后稳压就不正常,拔下单片机稳压才正常,现在好糊涂,怀疑是不是单片机的问题,因为图纸也是借鉴别人的呀,现在重新画15x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回复都说模块引脚的5v将其拉高,可事实上我的24l01根本还没插进去了,只是接上单片机后稳压就不正 ...

简单点还是换成3.3V的单片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呀,回复都说模块引脚的5v将其拉高,可事实上我的24l01根本还没插进去了,只是接上单片机后稳压就不正 ...

那是你自己描述不清楚,你什么时候说过模块没有插?
如果模块没有插,也会拉高3.3V,肯定是3.3V和MCU的一些管脚有短路。
另外,MCU电源开关断开,LDO输入附近难道没有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E:
5V电源容量不足,如果是78L05输出的话,输入应在15V左右,如果是电池供电,应在电池后加100~470uf电解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V电源容量不足,如果是78L05输出的话,输入应在15V左右,如果是电池供电,应在电池后加100~470uf电解电容! ...

不见得吧。
78L05的压差有3V就可以了,为了不发热,尽量压差小一些。
只有交流市电输入时,为了保证最低电压时能工作,正常电压时的输入电压才会高一些,但是也不至于要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