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摇棒问题

楼主(2014-06-06):
摇摇棒焊好后,正常使用了一会。后来把芯片拔下来重新烧程序后,摇摇棒就不行了。后来又烧了原来的程序,还是不行。但在插芯片时候某些LED灯会亮,插好芯片怎么摇都不亮了是哪里出问题了。LED灯正负脚没错。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果然是个会玩的玩家.会不会输出驱动电路的问题.
应该不是太复杂的, 希望早日把它再玩好.

网友B:
断下电再说,你带电插拔,复位电路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