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生死劫之层叠电池

楼主:
闲来无事,拆电池玩玩!

捅掉屁股、打开抽屉!
扒掉底下的塑料,从另一端使劲捅,就可以了!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快播教的,不必多说!)

出浴美人,裸身上镜!
全部抽出来,可以看到是六块小电池串联的,
这就是“层叠”电池的来历!

中间劈开,深入研究!
六块电池是用纸包住的,可以分开!

六马分尸,一一道来!
六块全分开了,那两个小薄片是贴两端的铜和锌!

斩草除根,粉碎到底!
粉碎一块小电池,看看里面还有什么好东西!

彻底粉碎,仔细分析!

可是石墨,淬火验证!
黑色的颗粒怀疑是石墨,用打火机烧了一下,
变红了,但是没燃烧,左边的黑点是纸烧糊了!

网友A(2014-06-07):
普通的锰锌电池, 主要是石墨, 二氧化锰, 氯化铵, 锌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锰锌电池, 主要是石墨, 二氧化锰, 氯化铵, 锌皮.

我记得以前拆开的干电池,
里面会有浆糊,尝起来有点辣辣的感觉!

网友B:
楼上厉害,还去尝。
以前拆过一个家乐福9V层积电池,是6个圆柱形电池串联。

网友B:
别人拆的,也有圆柱型的。
那种小圆柱好像是9号电池,我有个激光笔就用2节,买不到,拆9V电池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以前拆开的干电池,
里面会有浆糊,尝起来有点辣辣的感觉!

神人,味道不错。。。。
: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厉害,还去尝。
以前拆过一个家乐福9V层积电池,是6个圆柱形电池串联。
...

电压1.5V * 6 = 9V!符合要求!
成本,0.25 * 6 (电芯)+ 0.5(外壳) =2.0!
很明显,你被坑了!: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人,味道不错。。。。

还行吧
有空我请客,
大家一起品尝啊!

网友D:
晕 这个你都敢尝啊,
当自己神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 这个你都敢尝啊,
当自己神农了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搁现在,我才不傻呢!

网友E:
涨姿势了!9V电池原来是这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涨姿势了!9V电池原来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