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9850 三角波

楼主(2014-06-06):
我想用积分电路把ad9850输出的方波变成三角波,但是由于方波输出的频率范围大,不知道怎么设计?有没有哪位大神告诉我怎样计算时间常数使三角波的波形不失真?

网友A:
  时间常数一旦定下来,积分输出波形斜率不变的升降沿,与方波后沿相交为三角形波的顶点,不同宽度方波转换的三角形波幅度不同。用一个固定RC常数去适用频率变换大的方波转换成"波形不失真"的三角形波,不加其它控制电路是不可能的。

楼主:
我要实现输出0~1MHz的三角波,能不能采用电位器来改变RC时间常数中的的R,已达到三角波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常数一旦定下来,积分输出波形斜率不变的升降沿,与方波后沿相交为三角形波的顶点,不同宽度方波转换 ...

要实现0~1MHz的三角波输出,能不能通过采用电位器来改变RC时间常数中的R,已达到三角波不失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实现输出0~1MHz的三角波,能不能采用电位器来改变RC时间常数中的的R,已达到三角波不失真? ...

“我要实现输出0~1MHz的三角波”
频率为零是不可能的,只能很低,例如0.001Hz,但绝对不能为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实现0~1MHz的三角波输出,能不能通过采用电位器来改变RC时间常数中的R,已达到三角波不失真 ...

可以用电位器来改变RC时间常数。
但需要注意,你所要求的频率范围相当大,1Hz~1MHz是6个数量级,很难用手动方法在6个数量级范围内均匀调整电位器,使1M欧电阻变化1欧。
可以考虑分档调节时间常数,例如分6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电位器来改变RC时间常数。
但需要注意,你所要求的频率范围相当大,1Hz~1MHz是6个数量级,很难用 ...

非常感谢你:),我焊硬件试试。

网友C(2016-06-05):
不能用9850 直接输出三角波?

网友D:
是啊,这些DDS可以支持任意波形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9850 直接输出三角波?

有关AD9850的疑问,可以看看这些
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9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