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摘机会有快速嘟嘟声,哪里坏了?

楼主(2014-06-06):
一拿起话题就听到快速的嘟嘟声,量电路上的各处稳压管的电压没有一处是稳定的,全在不停跳动,就算把板子上几个IC拆掉还是一样在跳动,然后检查二极管,三极管也不见烧坏,电解电容也没起鼓,涤纶电容应该更不会坏吧,完全没头绪不知哪里坏了,恳求大家帮忙

网友A:
说明一直摘机状态,交换机送故障音了。
应该有那里有漏电,换一个好的电话机看看,也许线路有漏电,或者其它分机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直摘机状态,交换机送故障音了。
应该有那里有漏电,换一个好的电话机看看,也许线路有漏电,或者其 ...

不是交换机问题,我拿了别人家的电话机试没问题,就我家电话一拿话筒就嘟嘟声

网友A:
我什么时候说过交换机有问题?
是交换机认为你的线路有问题,特意送的声音。
也许是电话机刚好有嘟嘟的漏电,概率不大。